电机如何调速

楼主(2006-11-23):
三相电机除了用变频器调速外还有什么可以调速的吗?我有一个0.55千瓦的三相电机想能随意调速,但用变频器费用太高不知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调速的,如果用变频器大概要多少钱啊?请高手赐教赐教!

网友A:
滑差离合器

楼主:
多谢你的回复,能详细一点吗?

网友B:
成本低不了多少!
还不如用变频器!

楼主:
多谢信老师的关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成本低不了多少!
还不如用变频器!

网友D:
自耦调压器行不?

网友B:
你可以试试.

网友E:
可用三相调压模块,可用0-10V或4-20mA控制

楼主:
用变频器只能控制一个电机吗?一个变频器能带多台三相电机吗?

网友B:
可以!请看论坛有关题目.

网友F:
可以。但离变频器的距离不要太远。

楼主:
谢谢各位!正在学习中!

网友G:
一个变频器可以带多个电机但是你要把变频器稍微功率选大点阿

网友H:
当然可以 只要容量够大

楼主:
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各电机额定电流之和x1.1吗?还是各电机功率之和等于变频器的功率?还有就是多台电机的接线端并在一起吗?能同时启动吗?要不要每台电机前接接触器?

网友I:
如果在保证启动转矩、机械特性以及能够无级调速的条件下,只有用变频器!

网友J:
在转子电路中串入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在转子电路中串入电阻
鼠笼电机的转子是短路环!

网友K:
那如果用串频敏变阻器可以否?

网友A:
一台变频器可以带多台电机,但是不能用矢量控制,只能用V/F,并且变频器下爪电机上爪要用空气开关

网友A:
串频敏变阻器的作用就是改善启动性能,变频器的低频启动已经改善启动性能了所以不用频敏变阻器,并且我现在好像没听说哪用变频器带绕线式异步机

网友L:
可以的,不过要注意变频器的功率要足够且三台电动机只有一个设定频率。

网友M:
变频器针对变频电机调速,没有听说可以1拖n的。
如果你想便宜一点,串电阻调速可能是比较方便的了,不过这样不能实现无级调速。你可以找找电力拖动来看看。网上应该有PDF书下载。

网友M:
变频器针对变频电机调速,没有听说可以1拖n的(因为我没有见过),但是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不过这样的化变频器输出功率要足够大,而且所有的电动机速度会同时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