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3):
问变频器输出线过长,在200-300米,变频器输出的电流比较大,加输出电抗器也不行,请问哪位大侠 能指点一二

网友A:
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变频器放到电机旁边去。如果不可能的话,比如说矿井的泵和风机类,变频器不能安装的地方,那就只好提高变频器的容量了。没有别的办法。

楼主:
电流已大过电机容量的2倍了,即使变频容量加大,电机会不会烧呀

网友B:
加出线电抗器可以解决由于线缆过长而造成的跳OC故障。你可以试一下。
加大变频器除了浪费没其他作用。

网友C:
呵呵,讨论好多次了。进线电抗器和出线电抗器的作用。

网友D:
降低载波频率,使用输出电抗器可以达到这个距离;
有些矿井用到1000M以上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