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3):
变频器使用的是三垦SAMCO-vm05系列的30k的,PLC是使用的OMRON的CPM2A或者CQM1系列的产品,能否读取变频器内部的数据,触摸屏使用的是EVIEW的产品
如能解决,万分感谢!
还有就是具体如何设置,和读取PLC的内部继电器和控制内部继电器,变频器内部如何读取信息,如何来控制其动作等。

网友A:
只做参考,具体怎么用,还要靠你自己>>>>>>
PLC跟变频器通迅可以用无协议通迅,跟威伦的屏通信可以用232,,,如需详谈可以跟我QQ"75079663

网友B:
全是三菱的做过

网友C(2007-01-14):
给你一个建议
我只做过三菱的,你可以研究以下西门子的通讯协议和三肯的变频器,比如说要写入频率要用什么代码,你查一下手册,应该有的。至于触摸屏与PLC的通讯你用232就可以了。如果你愿意增加硬件,比如用485模块做485通讯。

网友D:
1.触摸屏与PLC的通讯你用RS 232(没有特殊的要求)
2.变频器与PLC通讯用RS 485或MODBUS
有的变频器需要写通讯协议,所以你选择的PLC要支持这些通讯,并有这些指令才行
可以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等,也可读取变频器的状态,但是你需要变频器厂家的通讯协议
KASUGA变频器协议是免费给你的

网友E(2013-11-19):
可以读取变频器内部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