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3):
我的程序写入后RUN 灯不亮,PLC 无反应,不知少了哪步工夫?PLC上有个RUN端子,贸然接到COM,POWER灭了,好象短路一样。怕怕。

网友A:
FX2的CPU板有不同的版本,低一点的是不带开关的,要用RUN端子与COM端连接才能运行;

高版本上面有运行开关;

楼主:
谢谢ZCMY!真不好意思,RUN与 COM的连线是小徒弟接的,今天检查时,发现接RUN端子的线接到边上+24V端子上去了,引起短路。试了,RUN与COM连接后,PLC已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