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4):
我是新手!想请问各位大虾:松下A4伺服和三菱PLC用于位置控制CP,CW要串电阻吗?电源我用24V的开关电源,机器已出口,那边的单相电是110V的,机器上用的是两相220V,现在驱动器有问题,显示EER 60,不知问题何在?谢谢!
立信 真诚

网友A:
记得是串2K左右的电阻。
ERR60,没有这个报警号。驱动器断电再上电还不行则坏掉了。

楼主:
谢谢流客!现新机器都已加上!但是在那边有好几台机器,就这台有问题,其它都没事,而且工作的时间比这台故障的要来得长许多!?
立信 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