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4):
各位大虾:步进电机的半流满流锁定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没有脉冲输入的时候,电流自动降为原来的一半,目的是降低电机发热,驱动器发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没有脉冲输入的时候,电流自动降为原来的一半,目的是降低电机发热,驱动器发热
楼上的,你不觉得这样做不妥吗?

网友B(2006-12-28):
步进电机在脉冲停止以后,会有锁定力矩,一般电流越大,锁定力矩越大。一般的驱动器在脉冲停止后自动半流(相对驱动器设定的相电流)。满流就是停止锁定电流和工作时的相电流一样,这时锁定力矩大,但是发热和功耗增加

网友C:
同意楼上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