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tag的基础问题,谢谢大家指点!

楼主(2006-11-24):
请问一下,为什么是传输到dm450啊?
我只知道,他用的的是u-tag的直接方式来显示,只需要指定一个word地址就可以,不是间接方式需要指定4隔word位址。
这个dm450是在gp里面设置吗》?具体在那个地方啊?、谢谢大家了~

楼主:
另; 这个信号是用来报警的,就是无论当前在那个画面,只要有报警信号,它都显示出来相对应的报警信息~

网友A:
用U-TAG做报警?

楼主:
无论在那一个基本画面,都可以在底下显示出来一排滚动的报警信息
是 Q-tag和什么tag配合使用出来的?
谢谢~~

楼主:
我只知道用了Q-tag,还和什么一起用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 这个信号是用来报警的,就是无论当前在那个画面,只要有报警信号,它都显示出来相对应的报警信息~
能够出现这种功能,用的是a-tag的MESSAGE功能,是走马灯方式显示,要在ALARM中先登记,选择MESSAGE方式就可以了,当相对应的位被触发时,就可以显示了

楼主:
就是这样
我看到这个地方了,但是看omron的plc里面的程序,他把每一个报警信号,比如200.00.200.01 这些地址都触发了,然后在屏幕上就可以显示了吗?
那DM450是干什么用的?
dm450在一楼那里有截图,谢谢老大~~为什么是dm450不是dm451?
不好意思,我是初学的~

楼主:
pp
这个是图片

楼主:
你说的是a-tag还是A-t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