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4):
我厂里有台烘房要改造,多加一层传送的网带,要求该网带能与原来的主传动网带能够同步运行,并通过一个电位器来对从网带速度进行+-2.5HZ的微调,想请教老师怎样才能做到,谢谢指导.

网友A:
主网带是用变频驱动吗
主变频的模拟量输出(速度信号)做为后加的变频给定

网友B:
你好  请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或与我公司技术部 李老师联系:0755-26631614 谢工:0755-266327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网带是用变频驱动吗
主变频的模拟量输出(速度信号)做为后加的变频给定

谢谢,这样的话要通过一个电位器怎么来调节频率偏差呢,把电位器可以串接在主变频的模拟输出信号里面吗,再加个电阻限制调节范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网带是用变频驱动吗
 主变频的模拟量输出(速度信号)做为后加的变频给定

谢谢,这样的话要通过一个电位器怎么来调节频率偏差呢,把电位器可以串接在主变频的模拟输出信号里面吗,再加个电阻限制调节范围?
电位器本身就是电阻,不用再加电阻。其实如果外部加电位器可以实现的话,不加也可以实现,调节参数就可以,而且更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位器本身就是电阻,不用再加电阻。其实如果外部加电位器可以实现的话,不加也可以实现,调节参数就可以,而且更可靠。
恩,我加电阻 只是想限制他的调整范围,还要限制在+_2.5Hz.
老板要求用电位器调的,没办法,直接改参数什么都省心了

网友D:
如果把主变频的给定信号并到从变频上,这样从变频的速度是只能=主变频的速度,不可能超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把主变频的给定信号并到从变频上,这样从变频的速度是只能=主变频的速度,不可能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