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

楼主(2006-11-24):
有一个接触器的型号是:CJX1-110     ui=1000v   ith=160 请问此接触器的额定电流为多少A?而ui=1000v   ith=160 啥意思?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

网友A:
通常我是这样理解的:使用交流电压等级(主触头)1000V,额定电流(主触头)110A。

楼主:
那这个接触器在380V时的额定电流为多少

网友A:
不得超过110A!

网友B:
1000V.我认为是接触器的使用电源的电压等级。也就是说,接触器的相间,对地的绝缘程度可以满足1000V电源系统使用,这与电流的大小是两个概念。电流的大小与接触器的触点的大小和其分断电弧能力的大小有关。

网友C:
我是这样理解的:触点电流额定值是一回事,交流电压等级(主触头)1000V又是另一回事,主要是象110A电流断开时,这样的火花在三相触点电压相差1000V的情况下,极易导致拉弧。所以说额定电流值是个固定值,只要不超过会导致拉弧的电压下,都是110A。也就是1V的情况下也是110A。

楼主:
可是有人和我说:ith=160就是表示额定电流为160A,可是我认为额定电流为110A,但是我又说不出这160的具体意思,不知谁能告诉我一下,小弟在这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