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4):
我公司现有一台三菱E540变频器.通电后电源指示灯一直闪烁.接通操作面板,想看是何故障造但面板上无任何显示(没有电过来,变频器风扇不动).测量输入电压380V.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上述问题?请高手帮忙分析下.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出现呀???

网友A:
送修,不然来不及了?

网友B:
最好是送修

网友C:
开关电源有问题

网友D:
打开变频器,观察启动充电电阻是否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