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S7-400中的后备电池能保持程序不丢失达多长时间?

楼主(2006-11-24):
同标题

网友A:
依据S7-400模板的技术规范来计算, 一节电池(6ES7971-0BA00, 3.6V/1.9Ah)大约可以保持程序70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依据S7-400模板的技术规范来计算, 一节电池(6ES7971-0BA00, 3.6V/1.9Ah)大约可以保持程序70天!

楼主:
不可能只有70天吧,我们以前做西门子程序的时候,都没有写到卡里面,好几年了,也没有发现客户打电话给我们说程序丢了的问题

网友A:
mawenxi:
你可以把S7-400电源模板的AC 220V断开, 连续70天不给S7-400 CPU上电, 一节电池(6ES7971-0BA00, 3.6V/1.9Ah)就可以保持程序到70天之后!
注意: 请坚持连续70天不给S7-400 CPU上电(AC 220V)!
你讲的情况, 我明白: 好几年了(不是完全停电好几年了),也没有发现客户打电话给我们说程序丢了的问题.

网友C:
严重同意五楼。
在有市电的情况下,备用电池没有用到,就像UPS。

楼主:
但这种电池是充电电池吧,好比没有给市电220V一个月时间,电池还能保持一个月左右,
如果现在上电了,又一次断开市电后,还能保持多久呢?

网友D(2008-05-20):
管它的,你一年换一次电池,西门子才不怕你多买他的电池呢。

网友E:
正常使用情况下可以用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