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4):
我厂机台伺服马达不转时,马达也有声音,不只是何原因。

网友A:
呵呵,动态平衡,,干扰

网友B:
伺服中的SERVO-ON信号接通后,有轻微的电流声是正常的

网友C:
不正常,怎么会有声音呢?

网友D:
据我所知,步进电机要有电流通入维持(锁定)电机,伺服电机也要锁定,所以有微弱的电流,步进电机是高压运行,低压锁存,属于正常

网友E(2007-05-05):
正常,那是因为伺服以处于准备状态DI设定处于导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