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1-24):
怎么区分零线与火线?

网友A:
hehe 你摸一下!开个玩笑~!
用你的万用表量一下对地电压就知道 了亚

网友B:
不会吧,这也要问。

网友C:
万用表用一根红表笔,电压档,有显示值的就是火线,没有是零线,呵呵

也可以用手摸,不过速度要快, 摸的时候用手指背,我有见过,老电工有这么做的,虽然违章一点,不失为一种办法

网友D:
我认为楼上的方法不好,因为若你穿的鞋的绝缘好的话,你可能感觉不到电麻感,若此时再用另一只手去摸其它的导地物(如墙)的话,可能从你身上流过的电流又太大,这样又太危险了。总之这个感知的漏电流不易掌握。
 我个人一般在这种不带测电器的情况下,一般是找一根筷子类的东西,不要带水的,潮点没关系,干燥的也可以应付。用一只手捏住筷子的一端,筷子一端点在测量点上,然后用另一只手的手指慢慢地触摸摩擦筷子的中间部位,此时你的触摸的手指可以感知有无电的存在。因为你可以当场比较在筷子的一端接触不接触电的两种情况下,触摸感是不一样的。这种办法很安全。

网友E:
5楼的朋友说的方法没试 过  但也是比较危险的 筷子太干燥就有问题了!

网友F:
晕,各位电工师傅,电笔都懒得带吗?

网友G:
不是误导人吗?!安全第一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不是误导人吗?!安全第一啊。
也有道理,安全第一。只是在现在个私单位普遍的情况下,有时他讲究的是结果,是效率,他不关心你完成的过程。要想胜人一筹,有时要冒点风险。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不是误导人吗?!安全第一啊。
也有道理,安全第一。只是在现在个私单位普遍的情况下,有时他讲究的是结果,是效率,他不关心你完成的过程。要想胜人一筹,有时要冒点风险。
呵呵,别人可能对你不负责任,但是自己必须对自己负责任。刚开始做,什么都不怕,最容易出事,做的越久越胆小,安全什么时候都应该放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