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4):
各位大虾在上:
     小弟使用的PRO-FACE是GP470型号,电脑是DELL系列的D510(XP系统),数据线是MD8P/DB9F线,我的设置如下:
     电脑COM设置:      通讯端口:COM1
                                每秒位数(B):19200
                                数据位(D):8
                                奇偶校验(P):偶
                                停止位(S):1
                                流控制(F):Xon/Xoff
     Pro-face/GP SETUP/Communication Settings为:
                                RS-232C/RS-422 : RS-232C
                                Data Length  : 8 bits
                                Busy Ready Control : X-ON/OFF
                                RI/VCC : RI
                                Transmission Speed : 19200
                                Parity Bit :Even
                                Stop Bit : 1 Bit
     现在我每次连接都连接不上,显示的错误原因是:端口设置错误,我不太明白,希望各位大虾们帮帮忙,多谢!

楼主:
附:
RS-232C/RS-422 的选择为: RS-232C
                                       4 Line
                                       2 Line
Data Length 的选择: 8 bits
                              7 bits
Busy Ready Control 的选择为: X-ON/OFF
                                          DTR/ER
RI/VCC 的选择: RI
                      VCC
Transmission Speed : 19200
Parity Bit 的选择为:Even
                           None
                           Odd
Stop Bit 的选择为: 1 Bit
                           2 bit

网友A:
数据线的型号是什么?
==================================
Pro-face/GP SETUP/Communication Settings为:
                                RS-232C/RS-422 : RS-232C
                                Data Length  : 8 bits
                                Busy Ready Control : X-ON/OFF
                                RI/VCC : RI
                                Transmission Speed : 19200
                                Parity Bit :Even
                                Stop Bit : 1 Bit
====================================
这个设置是GP和PLC的通讯设置.与画面数据传输没关系的.

网友A:
你有没用到USB转232的电缆?

楼主:
楼上的大虾,我不太明白,帮忙搞定一下

网友B:
楼主搞错问题了吧

网友A:
呵呵,我估计也是楼主搞错了...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网友C:
你的电缆是否有COM口?
用的电缆是否对?

网友D(2007-12-29):
communication setting 和下载设置无关。在TRANSFER SETTING里设置

网友D:
数据线请使用PRO-CB 02

网友E:
你检查一下,你的电脑是不是有两个口串口,你设置的com1和com2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C:
呵呵;
多半用的电缆根本不是GPW-CB02;

网友F:
触摸屏上,GP470的PLC连接口是不支持上下载程序的,请使用触摸屏的TOOL口,并使用GPW-CB02或GPW-CB03.

网友G(2008-02-18):
驱动程序安装了没 ?如果是用USB接口的话,需要转换为RS-23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