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4):
我公司是两家公司共用一台变压器,每月需算出他家的用量,计算的方法是,在低压配电柜上各负荷开关后装有一个三相四线电能表(机械式)互感器是600/5的,但每路负荷电流经测量只有200A以下,150A以上,他们是24小时上班,所有大型用电设备总功率在354.53 KW,我公司最大负荷电流才190A,而他们公司共有4路负荷,每路就有200A电流,而经过电表抄的读数,他们才占总电费的30%,我公司需要出70%的电费,真头痛,老板骂死了,急求专家解救,找供电局的他们的意思说是互感器太大,但也有人说影响不是很大,求助各位大虾,呈上8月电费单

网友A:
总功率在354KW,就应该安600:5的互感器。但由于所有设备并不是一起运转,所以,电流有可能在200安以下。虽然有4路负荷,但只有三根火线,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三根火线的电流。还应该考虑,你们两家的用电负荷是感性负载还是阻性负载,是否加装了电容器,变压器的损耗是怎样分摊。如果以上都没问题,剩下的只有电表的问题和互感器的倍率是否做了手脚。

网友B:
要确定计量是否准确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电流乘电压乘功率因素是否等于电表在单位时间内的转盘数电量乘倍率

楼主:
问题是他在每路负荷开关后面都加了一个电表和互感器,4路就是4个电表,12个互感器,而不是只装3个互感器,另外我家是阻性负载,而他们全是大功率的感性负载大电动机,共有18路电容补偿,另外变压器损耗平分,电表和互感器我都测过看过没问题的,楼上的师傅能不能用数据举个例子,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