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线常识

楼主(2006-11-24):
我想请问如果要拉1600A的电应该选多大规格的线

网友A:
答案有N种呢。题目很大呀。

网友B:
这么大电流,配电房的吧。还是其他炉子什么的设备上的,配电房就用铜排啊
建议发到其他论坛上

网友C:
好大的电流。配电室的吧?用铜排比较好。

网友D:
电流太大了。

网友E:
用6根120平方的不带钢带铠装的电缆,每两根电缆接作为一相即可。

楼主:
是我厂的配电房要拉的电,我 想用500的线或两根250的并接,不知可以吗?
有那位高手可以告诉我。

楼主:
是我厂的配电房要拉的电,我 想用500的线或两根250的并接,不知是大还是小?
另外,我要拉一400A的电,打算用95的线?可是线又被别人顺走了一截,可以在接吗 ?望高手赐教!      真诚渴望交一些维修的电工朋友QQ:280985613

网友E:
单根太粗了,连接不方便。另外若满负荷运转的情况比较多的话,总计500平方的恐怕发热太厉害了,用两根250的比四根120的要更拖不起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