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编程请教!

楼主(2006-11-24):
请问各位大虾一个问题:
三菱FX系列PLC中关于指令TZCP的用法,
请问[S1],[S2]中的时间从何而来?
又如何写入到PLC程序中去?

网友A:
我也是刚学的.

网友B:
看你的需要了。
你可以自己写入时间数据或者用TRD D0读取当前时间。然后把D0代入TZCP。

网友C:
俺刚开始学.混个脸熟

网友D:
TZCP为时间区间比较指令,比如ZCMP  K20  K50  T0  M0,意思就是当T0<20是M0触点闭和,当
20<=T0<=50时,M1闭合,当T0>50时,M2闭合,时间继电器T0的计时范围应该覆盖所有数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需要了。
你可以自己写入时间数据或者用TRD D0读取当前时间。然后把D0代入TZCP。

这位大侠,谢谢指教!可是...
我知道如何读出PLC当前时间,我把当前时间作为[S.]用的,[S1],[S2]用什么时间呢?
这两个时间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