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5):
如题,比如说,用一般的(220V)继电器的常开点通过控制12V电压(电流约几毫安)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如果环境灰尘稍多一些,时间一长,就会出现接触不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有专门的具有特殊触点且密封防尘良好的继电器吗?

网友A:
有这么用继电器的吗 据我所知 都是用低电压小电流控制高电压大电流 向你这么容量小的容量 直接用按钮或开关就行了 干嘛费这个事

楼主:
二楼你好,我厂的振动给煤机就是这么用的,有些设备需用远程启,停.需要用继电器转换一下控制电压的等级,变频器的十来伏控制电压走线太长容易受干扰,变频器与控制变频器的PLC模块大于50米.几乎必需用继电器转换一下,因为220V电压的抗干扰能力还是强一些.   还有我厂新安装的一套PLC控制系统,很多现场开关信号距离PLC都很远,百十来米都有,而PLC输入是24V,现场开关用的都是220V电压.以实现较强的抗干扰能力.220V电压为了与PLC的隔离,都用了继电器(ORMON)进行转换.

网友B:
可以的,像你说的应该是继电器不好,建意选用ORMON,如果不是很好的话,你还可以再加个接触器,(我们厂有一台韩国的设备就加了直接用接触器来控制)

网友C:
建议使用HH52P小型中间继电器,这样效果要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使用HH52P小型中间继电器,这样效果要好一点
我厂现在用的就是这种小型继电器,因工作现场灰尘较大,对于小电压,小电流触点还有接触不良的情况,不知道还有没有线圈和此继电器一样,但触点比这样继电器还小,完全密封,甚至抽真空的继电器.

网友D:
可以用固态继电器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固态继电器来解决问题
这到是个好办法,不过有四个问题.1:能往HH52P小型中间继电器的座上直接插吗?也就是说更换方便吗? 2:固态继电器的"触点"与"线圈"绝缘如何?3:固态继电器的"线圈"容易受感应电干扰引起误动作吗?也就是说固态继电器的"线圈"直阻起码不大于HH52P小型中间继电器.4:提供个型号好吗?

网友E:
MY4NJ   HH54P的呢? 我们用的是这样的。感觉还行,再有灰尘大,就多除尘呗,向我们这里的原料,每天就是除尘、紧线。也没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MY4NJHH54P的呢?我们用的是这样的。感觉还行,再有灰尘大,就多除尘呗,向我们这里的原料,每天就是除尘、紧线。也没问题呀!

MY4NJ   HH54P和 HH52P是一个类型的继电器.只不过四个点,我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网友F:
固态继电器简称SSR,是一种由集成电路和分立元件组合而成的一体化无触点电子开关器件。因此它没有线圈和触点。

楼主如果需要,可以参看下面数据,但具体使用效果须根据自己的使用场合实验来验证:
GTJ—0.5DP         输入电压—6~30V(直流)   输入电流—3~30mA   输出负载电压—24V (直流)  输出负载电流—0.5A    断态漏电电流10uA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固态继电器简称SSR,是一种由集成电路和分立元件组合而成的一体化无触点电子开关器件。因此它没有线圈和触点。

楼主如果需要,可以参看下面数据,但具体使用效果须根据自己的使用场合实验来验证:
GTJ—0.5DP输入电压—6~30V(直流)输入电流—3~30mA输出负载电压—24V(直流)输出负载电流—0.5A断态漏电电流10uA
输入电压太低, 输入电压必须是220V,输出的电压电流完全满足要求.

网友F:
输入电压低吗?如果您是怕传输距离远,而造成压降过大,那就过虑了,24伏的直流电传输到使用地点,即使降为14伏,固态继电器依然可以可靠通断。

如果您是考虑再加一套整流电源比较麻烦,那倒是一个不利因素。

网友G:
你可以用欧姆龙那种四个继电器一组的,完全密封。  只是触电少了些。体积很小  具体型号我上班时候看看吧!感觉有用的话,可以加我的QQ30360679
我这里原来用的九十欧姆龙那种大点的24V的,也是因为腐蚀和灰尘才还的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用欧姆龙那种四个继电器一组的,完全密封。  只是触电少了些。体积很小  具体型号我上班时候看看吧!感觉有用的话,可以加我的QQ30360679
我这里原来用的九十欧姆龙那种大点的24V的,也是因为腐蚀和灰尘才还的这种
知音啊!! 终于有人明白我的意思了.我要找的就是你说的那种继电器,问一声,线圈是220V的吗?我要求线圈必须是220V的.说起来惭愧,我还不会用QQ,不过申请了号码:605289452 一次没玩过!!!

楼主:
顶起来,期待"CHAOHY"的消息.

楼主:
再顶起来,期待"CHAOHY"的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用欧姆龙那种四个继电器一组的,完全密封。  只是触电少了些。体积很小  具体型号我上班时候看看吧!感觉有用的话,可以加我的QQ30360679
我这里原来用的九十欧姆龙那种大点的24V的,也是因为腐蚀和灰尘才还的这种
 找到型号了吗?怎么人失踪了!!!!

网友H:
欧姆龙继电器带底座  JZX-22FD/4Z  AC220V  3A

楼主:
引用 网友H:
欧姆龙继电器带底座  JZX-22FD/4Z  AC220V  3A
不能让一点灰尘进入.是完全密封的吗?网上搜不到.上个图好吗?

网友I:
用插座型的通用继电器 应该没问题!

网友H:
是完全封闭的,不会进灰尘,我们现在就有的设备上用,应该可以查到

网友J:
建议用西门子的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插座型的通用继电器 应该没问题!

现在用的就是这种继电器,不行啊!!!

网友K:
你什么厂呵.要求这么高.我木业的一直用欧姆龙的MY4NJ   HH54P呵.常吹吹粉尘就可以啦
有种全封闭的HG4123小型.DC24/12V的/只一个触点.或SF-103很多触点.这引出脚需锡焊接的

楼主:
我是电厂的,粉尘浓度不亚于下煤窑.

网友L:
用塑封的继电器,密封的

网友L:
实在不行,就用通讯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L:
实在不行,就用通讯继电器
通讯继电器,还真没听说过,介绍一下好吗?最好上张图.让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M:
是否可以用光纤/光电技术来解决

楼主:
MY4NJ   HH54P..........欧姆龙还有和泉的塑料透明外壳小型继电器都用过,时间一长就会出现接触不良,因为被控电压很低(十来伏),电流很小(几毫安).曾把这些继电器装在一个密封很好的小盒子里,居然有半年时间没出现接触不良,但有碍观瞻,再有更换及检查也不方便.所以想寻找一个直接与MY4NJ   HH54P能互换(直接能插在原来管座上),而切密封极好的小型继电器,象灯炮一样密不透风.

楼主(2006-12-28):
今天翻看富士变频器说明书,查到一个富士公司推荐使用的,专门用于变频器输入给定用的继电器"HH54PW  220-230V  FUJI 继电器",请问大家,这个继电器与我们常用的"HH54P"有何区别.难道这个尾缀"W"决定了是不是小电压,小电流专用继电器?

楼主(2008-04-12):
顶一下!!!继续寻求答案!!!

网友N:
你如果觉得HH54P触点少的话,可以定做的

楼主(2016-05-10):
有没有最新进展

网友O:
继电器接点只要买好的继电器完全没问题,但是接线端子锈蚀呢

网友P:
变频器说明书一般有写要用双触电的继电器,所以你可以这样解决:1、买值了好的继电器,多触点并联使用;2、买继电器模组,继电器是密封的,就像PLC里面用的那种,防尘效果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