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组态

楼主(2006-11-25):
想知道 组态是怎么 组的 ?
有资料的给发一些,谢谢

网友A:
简单的讲,就是根据图纸和现场设备把需要测量和控制的点做进去,根据生产实际做控制方案,然后下装、调试
不同的系统,具体的组态方式有所不同

网友B:
DCS系统提到的组态,就是不需要编写程序,利用现成的组态软件定义系统的过程.有些组态软件就像堆积木一样简单.

网友C(2007-01-20):
是呀,跟着做一次就可以自己做组态了,其实也简单不过得有最基础的仪表知识.

网友D:
不同得厂家得组态软件不同得,所以不能说组态怎么组,要看你用得事那个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