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5):
我是个新手,这是除尘器的电控要求,请高手指教下面说的是什么意思
  主体采用300CPU,其余采用300I/O的ET200站,并列出详细设备,配置表,建立相应网络协议和相关网络组态画面,配置一台延华工控机

网友A:
意思是主机采用西门子S7-300系列PLC,其余的采用西门子的远程控制站,远程控制站要求使用300的输入输出模块,所以选用ET200系列,同时将整个硬件的配置表,以及网络连接所需要的协议等信息,以及上位机画面写出来。

楼主:
不好意思差一句话,麻烦再帮看一下
  主体采用300CPU,其余采用300I/O的ET200站,并列出详细设备,配置表,建立相应网络协议和相关网络组态画面,配置一台延华工控机

网友A:
ET200只是西门子远程控制站的一个系列,其中分为多个型号,如ET200M,ET200S等,就是主站使用S7-300PLC,从站使用ET200,网络使用DP通讯,具体的模块配置你需要根据你的控制方案。网络组态画面等需要根据你的项目定,我的回答就到这里,如果要我帮你配个配置表出来,看来我也无能为力了。

楼主:
麻烦后两句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后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让你把各个控制站连接起来的方式以及提供连接的组态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