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5):
各位前辈:
小弟新用CP1H,需要把温度信号4-20mA整定成4mA对应0度20mA对应100度。要用什么程序?谢谢!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没人能够回答你,因为没人能看懂你到底想问什么。
你这个模拟量4~20ma到底对应的是PLC的输入还是输出?
怎么跟温度对应?系统是怎么工作的?
请先说明这些,然后再提问

网友B:
用SCL2指令。

网友C:
我用的是INTOUCH 组态软件。只要在标记名字典里面设置最大工程单位是100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