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5):
请问OMRON 3G3MZ   5.5千瓦变频器上口需要加接触器吗?是不是先要上口带电然后下口接触器的吸合由变频器控制吸合,还是不用管主电路,只给4-20mA就可以了????

网友A:
用变频器来控制电机时不要用接触器来控制电机的起停,这样容易损坏变频器内部电路。
手册上一般都会写明如何连接主电路,请参考相应变频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