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5):
二极管什么情况下是截止的,什么情况下是导通的,我查资料没查到啊?

网友A:
建议买本(电子线路)看一看,一开始就讲二级管....

网友B:
二极管的正向电压大于0.7V导通.小于0.7V截止.

楼主:
是吗?
还能说的详细些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吗?
还能说的详细些不???
请问,还需要怎样的详细?

楼主:
你好,关于二极管的能说的详细些不?前些日子单位考试,二极管的我都忘了,是出了一道题,给电压,电阻,还有电路图,问你二极管是否截止?怎么解决?这样的题你见过吗?我不会啊!你能告诉我吗?

网友B:
请把题目发出来再讨论.

网友C(2007-01-04):
嘿嘿我觉得老信师傅没有讲全啊
要看是哪种管子硅管是这样的对于锗管就不是了吧
锗管好像是0.3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嘿嘿我觉得老信师傅没有讲全啊
要看是哪种管子硅管是这样的对于锗管就不是了吧
锗管好像是0.3v
我都讲全后,不就没有你参加讨论的机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