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信老师指教

楼主(2006-11-25):
信老师请教您:
     用PLC来显示日光灯的状态,我用什么方法好呢?
应能检测出电子镇流器和灯管的好坏.在哪取信号好,
怎么取,请信老师指教.

网友A:
你想取什麽信号?开关量还是模拟量?

网友B:
我觉得取个开关量比较好的啊,还是请信老师多指导阿,我也是刚学电气阿

网友A:
具体控制的对象的数量?功率?

楼主:
就是个开关量就行,
我的PLC为了计时

楼主:
8盏灯,30W的

网友A:
严格来讲,取出开关量信号来检测镇流器或灯管的好坏是不容易的,因为对象的功率不是确定的,而且在灯回路中取出信号也是比较困难的.只能间接的利用光敏开关来检测日光灯是否发亮来取得一个开关量信号.

楼主:
关键是我的灯都在一起,
其他的灯等会应响光电开关的

楼主:
请问信老师,在灯管和电子镇流器坏时
镇流器的电源是不是就没有电流了?

楼主:
可不可直接串联个继电器呢

网友A:
你考虑一下,是否有十分必要?

楼主:
我们的紫外灯
是杀菌的
所以必须要监视好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信老师,在灯管和电子镇流器坏时
镇流器的电源是不是就没有电流了?
应该没有电流.

楼主:
灯管的电源是个高频交流
有没有什么传感器可以检测高频交流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信老师,在灯管和电子镇流器坏时
 镇流器的电源是不是就没有电流了?
应该没有电流.
那我就明天试试了
串个继电器看看行不行

楼主:
是不是可以弄个互感器,

网友A:
能把镇流器的图纸发出来吗?

楼主:
没有图,镇流器就是普通的30W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弄个互感器,

互感器的成本要抵上灯的价钱了.

楼主:
老信!
那你给出个好招吧!

网友C:
老信:麻烦问一下,有没有留意过日光灯电子镇流器在空载时(灯管没装)有无电压输出?有的话正常是多少?从理论上讲,它工作的电压变化是怎样的 一个过程?以前见过电子变压器在空载时无电压输出,看到这里倒想起日光灯电子镇流器是否也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信:麻烦问一下,有没有留意过日光灯电子镇流器在空载时(灯管没装)有无电压输出?有的话正常是多少?从理论上讲,它工作的电压变化是怎样的 一个过程?以前见过电子变压器在空载时无电压输出,看到这里倒想起日光灯电子镇流器是否也是这样?
你可以实际测量一下,结果自然出来了.

网友D:
呵呵,说的哪些都可以自己实验一下,问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