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5):
变频器-PLC-触摸屏间的通讯控制
变频器使用的是三垦SAMCO-vm05系列的30k的,PLC是使用的OMRON的CPM2A或者CQM1系列的产品,能否读取变频器内部的数据,触摸屏使用的是EVIEW的产品
如能解决,万分感谢!
还有就是具体如何设置,和读取PLC的内部继电器和控制内部继电器,变频器内部如何读取信息,如何来控制其动作等。

网友A:
用modbus通讯协议,可以试试

楼主:
能否说具体一些阿,谢谢

网友B(2006-12-28):
1,走通讯,首先要看协议.PLC与HMI,PLC与变频器.一般来说,PLC与HMI的连接比较容易,但是PLC与变频器之间的通讯基本上都要扩展卡.(价格比PLC2路的AD或者DA模块都要贵)
2,可以走电量控制(0-10V,4-20mA均可以),好处就是,一般的维护方便,要增加模拟模块.
3,如果是个大系统,还是走总线的好,我没有用过三肯的变频器,建议还是多看看说明,自己多比较

网友C(2008-01-28):
用485通讯.modbus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