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师傅你好!请进.

楼主(2006-11-25):
信师傅你好!
师傅们好!
看看我这个电机是用直流多少伏的,功率是多少瓦转速是多少的?我想做个小电锯用.请帮忙.

网友A:
外表看不出来.
你可以根据引线端看是几根线?2还是4根?
2根引线可以认为是串励电机.
若是串励电机.交,直流都可以驱动,就象电钻一样.供电用调压器逐步加电压的同时观察电流变化来确定工作电压.
4根引线则是并励电机.则必须采用直流供电了.

网友B:
哈哈,这电机是12V的,是摩托车上用的启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