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5):
一支手电上的开关,具体内部结构没搞明白。一根正极线引入开关,三根引出线,按一下一根引出线接通,按两下两根引出线同时接通,按三下三根引出线都接通,按四下全部不通,如此循环。知道的前辈请讲解一下内部结构,有电路图最好。

网友A(2007-01-04):
会不会是旋转的呢
要是是的话就可能了
弄三个固定的电极接那三根线现转动体上再分为若干份就可以了
具体怎么分自己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