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6):
各位看官:
      现本人修了一台机台,其滑台前限为一AC220V(两线式常开型)的方形电感式接近开关,起着对滑台进行后退控制的作用,控制线路也很简单,其接近开关输出信号直接接到继电器(AC220)的线圈端,但疑惑的是滑台离开前限接近开关后直至此次零件加工完成,前限接近开关信号灯依然亮灯,继电器也依然工作,(电压也为220V)而致使此次零件加工完后,下一个零件却无法进行加工.要关掉电源再开才可以再一次加工,换过两个相同型号的接近开关后,都是可以工作十几分钟,但到后面情况又变得一样.由于我们零件加工中会有切削液,其切削液会直接冲到接近开关上面.我们使用的是"浙江洞头飞凌"的接近开关,其控制原理我也仔细研究过,现在我的想法就是会不会买到伪劣品,而使切削液渗入接近开关,而使其触点保持接通.导致无法工作,由于以前工作情况也是一样,用的控制方式也一样.本人实在无计可施,无法再想到其它可以影响到它工作的东西,望各位大哥大姐,叔叔伯伯们赐教晚辈,不甚感激.

网友A:
建议你换个牌子的接近开关试试!如德国的、价格大约100元,市场有售。不过它的电压是DC24V的,你需要改下你的电路!在我看来:"浙江洞头飞凌"这个牌子的没有伪劣品,因为它本身就是个劣品!在我们单位"浙江洞头飞凌"这个牌子的接近开关不允许使用!因为它的质量太叫人失望了!

网友B:
我使用的接近开关工作面也有油和水,方法是用703硅橡胶密封导线引出端,没有出过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我想问一下,欧姆龙的质量怎样?由于机台的接近开关感应面是朝上的,水是直接往下冲.用703硅橡胶好象没法实现密封

网友C(2007-01-27):
你需要的产品不是产品本身有问题,是你在选择产品时候没考虑到用的场合问题,根据要求我厂可定做,你用的是TL-Q5MY1还是PL系列,你把尺寸说一下,生产时候我们这可加防水处理,另用了一段时间坏可能是你控制的负载电流太大,我们需要用电流大的二极管和可控硅才能满足要求。

网友D:
可能是你控制的负载电流太大,加个小的中間繼電器試試?

网友E:
对这方面不是很有经验,只有顶一下了,呵!

网友F(2010-07-26):
浙江洞头县在温州,又是温州的假冒伪劣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