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工,请教下,关于笼型

楼主(2006-11-26):
信工,看你发过一片液体起动柜电解液的配置方法的文章,想问问你关于笼型起动柜的问题:笼型起动柜分三角形和星型接法两种(如下图),这两种接法比较,应该星型接法比较经济,但我见过很多笼型电机都采用三角形接法,只有很少的大的笼型电机采用星型接法,我想了解下这是为什么??那位朋友也接触过这个,给我解释下,谢谢!!

网友A:
因为大部分大功率电机都是采用三角运行的.

楼主:
那我右边三角形接法的图是不是画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右边三角形接法的图是不是画错了??
错了.

楼主:
哦,总结一下,一般小功率的笼型电机采用三角形接法,大的笼型电机2000KW以上的采用星型连接,星点可打开,可以采用星型接法。
还有一个论点,说采用星型接法水阻传在机尾,有差动,,水阻在尾端,耐压低,这的说法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倒!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总结一下,一般小功率的笼型电机采用三角形接法,大的笼型电机2000KW以上的采用星型连接,星点可打开,可以采用星型接法。
还有一个论点,说采用星型接法水阻传在机尾,有差动,,水阻在尾端,耐压低,这的说法对不对??
[/quot
?????????

楼主:
奔腾,有何高见??告知

网友C:
你知道的还不足以使你下的结论接近正确答案

楼主:
到底是这么回事??高手给解释解释,谢谢,搞不懂

楼主:
顶上去,那个给我解释下,我没实践经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总结一下,一般小功率的笼型电机采用三角形接法,大的笼型电机2000KW以上的采用星型连接,星点可打开,可以采用星型接法。
 还有一个论点,说采用星型接法水阻传在机尾,有差动,,水阻在尾端,耐压低,这的说法对不对??
[/quot
?????????
在制造设备时,不会因接在绕组尾端,而降低设备的绝缘要求的.

楼主:
哦,谢谢各位的解释了,还不是很明白,明天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