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6):
变频器和电容补偿柜可以一起使用吗 ??  有人试过吗 ???
 如果可以,  电容补偿柜是放变频器的前级还是后级???

网友A:
变频器的功率因数已经够高了,没有必要再加补偿!

网友B:
如果是PWM变频器功率因素是1,不用补偿。其他变频器功率因素随电机转速而变化,不怎么好补偿

网友C:
没必要吧

网友D:
关键是看你的变电所,除了变频器的负载外,还有别的不是变频器的负载的大小。如果占的比例小,就可以不补

网友E:
[]
不是有没有必要
而是不可以
会有谐波的
到时产生谐波放大烧设备的
我是有教训的
低压变压器的进线烧毁(虽然设备都没有损坏)
电缆造价2万元
不装之前电流600A,安装之后1100A,电流放大到近乎2倍
不烧线才怪呢

网友F:
不知电流怎样放大的?

网友G(2016-06-02):
回复 网友E:
变频器的功率因数很高,是通过什么装置什么功能实现的,比如滤波装置滤除谐波之后使功率因数上升,还是别的原因。那我电机负载的无功功率谁来提供,变频器能供应吗,还是从电网吸收,还是说变频器的输入侧和输出侧互不影响,两个功率因数值

网友H(2016-08-13):
电动机的无功功率是有变频器里面的大电容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