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声卡

楼主(2006-11-26):
我的集成声卡坏了,买了新的声卡,可怎么也装不上:我把原来声卡的驱动程序卸载了,原AC声卡在系统中不再出现,在BIOS中把原AC97声卡设置为Disabled ,可插上新声卡设备,每次起机都死机,一检测到新声卡设备就死机。怎么回事,求助各位了!!!!

网友A:
地址冲突!换插口.

楼主:
换了几个插口了!!

网友B:
把BOIS中AC97的设置改回来,安装AC97的驱动,再安装新声卡,如果你的主板兼容的话,你就可以安装新声卡的驱动了,电脑会自动选择声卡,因为AC97是比较老的,XP系统会自动选择最新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换了个新声卡,安装好了可以听到播放器放的音频文件了,可就是系统里找不到音频设备,没有法进行音频属性调节,没有了系统声音(如开机、关机声音)这是怎么了?

楼主:
查看混音设备属性时显示“驱动程序已启用但尚未使用”是怎么回事,又应该怎么设置才能使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