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6-11-26):
三相四线漏电保护器负载侧的N线与三相中的一相接灯一只.另三相接设备,设备接地保护.如果接灯的一相接地,N线岂不与PE线连通,漏电保护器会拒动作吗?电工教材上有这中接法,合理吗?

网友A:
当然合理,N与PE是在漏电开关上爪连通,流入漏电保护器的电流与流出漏电保护器的电流相等(N线也流经漏电保护器),不会跳闸

楼主:
我说的是负载侧N线与PE线有连通可能,漏电保护器还起作用吗?不知道的不要乱讲.

网友B:
以下的连接应是正确的

网友C:
protel画电气图还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