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6):
我的显示器画面突然扩大后又缩小了,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逆程电容器损坏!

楼主:
缩小后是正常的画面,请问就是这里出问题了吗?

楼主:
如果不换电容,会造成严重后果吗?

网友A:
还会发生的.

楼主:
维修人员说是高压泡问题,是不是会这样的?

网友A:
逆程电容损坏后的结果势必造成高压包损坏.
若先解决逆程电容的问题,就可以避免高压包损坏.

网友B:
查一下高压帽是否锈蚀了

网友B:
逆程电容损坏要么大要么小,一般不会变

网友C:
信老真是什么都会,看来从5V至2200KV,都没有能难得住信老的!顶一

网友D:
场幅变小吗?电源电压正常. 如果电压正常.在看看校正电路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应该是历程电容容量减小了.不换的话,会烧行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