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老师

楼主(2006-11-26):
这是在一个网站上找的小型直流电机自动稳速图。它是能否自动稳速呢

网友A:
这是一个典型的收录机用的电机稳速电路.

楼主:
速度稳定时,BG2,为什么会载止呢

网友A:
不是截止.只是微微导通给BG1提供基极电流而已.

楼主:
速度稳定时,W有电流流过吗?如果没有,A,B两点电位应该相等,而BG2的九射极始终比A点低1。4V,那么BG2应该饱和导通。这不是矛盾吗?

网友A:
W有电流.因为R2是远大于R1的.既就是W短路时,BG2也是导通的.此时电机转速最高,而不稳速.
而且,W的阻值也是远大禹R1的,所以,W调大时,会出现B点电位低于A点的,此时电机回停止转动.

楼主:
如果速度降低,A点电位降低,,BG2射极电流增大,集电极电拉升高,BG1等郊内阴变大,供给电机电流减小,这样分析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速度降低,A点电位降低,,BG2射极电流增大,集电极电拉升高,BG1等郊内阴变大,供给电机电流减小,这样分析对吗
你理解错了.
如果速度降低,A点电位降低,,BG2射极电流增大,集电极电拉下降,BG1基极电流增加,BG1等郊内阻变小,A点电位升高,供给电机电压升高,速度也升高.

楼主:
BG2集电极电位,UC=UCE0+UE,射极电流变大,UE变大,UC也应该变大,为什么会变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BG2集电极电位,UC=UCE0+UE,射极电流变大,UE变大,UC也应该变大,为什么会变小呢
又错了.
BG2射极电流变大,其IC也变大,UC是下降,而不是变大.

网友B:
信老师真是个好老师!

楼主:
BG2集电极上没有电阻,怎么会低呢,请信老师讲一讲

网友A:
你的基础也是太差了.
BG1的发射结就是BG2的集电极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