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6-11-26):
我有一台:FR-A540-5.5KW 三菱的变频器,报警指示灯常亮。
我的手册上没有这方面的说明,望个位大侠帮忙判断一下是哪个地方的原因。

楼主:
怀疑是电脑板坏了。不知对不对。

楼主:
操作面板不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怀疑是电脑板坏了。不知对不对。
找同类型的电脑板换一下试试,不就确定了?
不管干什麽事情,当有判断时,要想办法来证实自己的判断!毕竟你是当事人!别人又没有亲自在现场,只能根据原理大致判断一下而已.最终还是要你自己去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信老师。
我手头没有板子。
所以我想问有三菱变频器维修经验的老师给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
谁遇见过这种故障,能给指点一下吗?
我现在急用。

网友B:
看看控制电源是不是有问题?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你测试一下你的电源回路,就是开关电源部分,其实,电脑板一般不会损坏的,而电源部分的故障相对多一些。信老师说的对,只有自己对现场了解的最清楚。

楼主:
谢谢各位,我现在就开始查开关电源。

楼主:
已经查完,开关电源各输出电压都正常。
继续努力。
谢谢各位。

楼主:
ZCMY,能指点一下吗?再问一下,这种变频器CPU板的价格。
我现在想买一块CPU板试一下。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