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6):
电流互感器穿几条线是由什么决定的?
如何跟电流表的读数对应?最好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网友A:
例如:50:5的穿3匝.穿2匝则为75:5;穿1匝则为150:5.

网友B:
如果穿1匝则为150:5.那么穿2匝应该为为75:5吧;穿3匝的为50:5
这是我的观点,不知正确与否!

网友C:
电流表的读数也有个额定电流比,选得和互感器一样就行了。

网友D:
damon的观点正确,另外电流表不一定要和互感器变比相同,只是读数方便不方便的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热心朋友的帮助!唯一的感觉就是相见恨晚。以前经常有一些问题困扰着我,不知如何解决,现在终于觅到良师益友了。
如果是50:5的互感器,那么就穿3条线,然后选50:5的电流表,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E:
互感器的铭牌上有说明的呀,并不一定说50:5就要三匝。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互感器的铭牌上有说明的呀,并不一定说50:5就要三匝。
对!
我是举例50:5用3匝.
50:5还有1匝的.

楼主:
50:5的互感器,什么情况下穿1 匝?什么情况下穿3匝?穿1匝与3 匝有何不同?是电流表不同吗?如何不同,能否详细解释。

网友A:
互感器的说明中都有解释.
电流表都是一样的5A/AC.只是表盘上的刻度标示不同而已.
在这里瞎子摸象,各述己见,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关键在你自己的理解认识!

网友F:
电流表都是5A的,主要看互感器的变比。多串几匝相当于把被测电路的电流放大,两匝就放大两倍,3匝就放大三倍

网友G:
同意znkj500,互感器说明书上有的,2T(好像是用T表示)表示2匝.3T是3匝,这样才能和表匹配,不然就如其他人所说,要折算,不过,折算的情况很少,因为不利于操作工读表,要他自己折算啊! 不知对否?

网友H:
50:5的 你穿1匝的意思就是当一次电流是50A的时候 2次是5A.如果穿2匝,一次电流是25A的时候,2次就是5A了.解释:一次电流25A,穿过中心2次,就是25*2=50(A),然后根据变比是50:5的,那么二次输出就是5A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50:5的 你穿1匝的意思就是当一次电流是50A的时候 2次是5A.如果穿2匝,一次电流是25A的时候,2次就是5A了.解释:一次电流25A,穿过中心2次,就是25*2=50(A),然后根据变比是50:5的,那么二次输出就是5A了

楼主:
如果一次电流是100A,那就不能选50:5的,要选150:5的,是吗?

网友I:
穿心互感器直穿[一匝]配表按变比,如:100:5互感器配100:5电流表[指示100实际是5A表]当穿2匝时仍用以上表读数应减半[减小量程],这时配50:5电流表可以直读。用相反的方法可扩大量程。

楼主(2007-06-14):
引用 网友H:
50:5的你穿1匝的意思就是当一次电流是50A的时候2次是5A.如果穿2匝,一次电流是25A的时候,2次就是5A了.解释:一次电流25A,穿过中心2次,就是25*2=50(A),然后根据变比是50:5的,那么二次输出就是5A了
如果穿二匝,一次电流是30A,2次电流是不是还是5A?那样的话,不就不准了?
或者这样问:50:5的穿一匝,当一次电流是60A时,二次是多少?还是5A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50:5的你穿1匝的意思就是当一次电流是50A的时候2次是5A.如果穿2匝,一次电流是25A的时候,2次就是5A了.解释:一次电流25A,穿过中心2次,就是25*2=50(A),然后根据变比是50:5的,那么二次输出就是5A了
如果穿二匝,一次电流是30A,2次电流是不是还是5A?那样的话,不就不准了?
或者这样问:50:5的穿一匝,当一次电流是60A时,二次是多少?还是5A吗?

6A.但是已经超出二次电流5A的范围,所以应该选择100:5的互感器.此时二次电流为3A.

网友J:
俺认为:
生产电流互感器的时候,为了简化规格,同一批产品打不同的标,例如:这批是150/5的产品,可以打----150/5----1匝 ,就是150/5的产品,
75/5----2匝  ,就是75/5的产品,
50/5----3匝,就是50/5的产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