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6):
本人把一个WINCC项目拷到另外一台电脑上后,在运行项目后,画面全屏后,画面有一部分显示不出来,就好象我这台电脑的显示器屏幕不够大一样(项目原来运行的电脑分辨率为:1280X1024,新运行的这台电脑分辨率为:1024X768)。我在WINCC的OS-Projiecteditor中把项目的分辨率改成1024X768后,运行还是不行?还是和原来一样,为什么呢?有知道的麻烦告诉我一下,好吗?
再此先谢了!!

网友A:
把分辨率改成1280*1024试试

网友B:
在wincc设置里切换"全屏显示"试试看.

楼主:
都已经试过了,没有用!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有知道的,告诉我一下啊!

网友C(2007-03-22):
在计算机属性中运行参数设置为全屏,并把最后一个适应画面选择上就可以了。

网友D(2010-02-02):
我也遇到了差不多同样的问题,原来运行的画面是1024*768 的 现在换了 新电脑在用这个分辨率就不行了 少了一个边 。电脑上所以得分辨率都试过了 都不行

网友E(2020-10-10):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