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7):
[]
要求精确控制速度的电机仍然是采用直流电机为主。直流电机低速时的机械特性是任何变频器都无法比拟的。但是,我们所用的直流电主要还是从交流电转换过来的。其中交流电转换直流采用的可控硅就是典型的非线性电力设备。如:福建某生产轮胎的单位,就有大功率的交/直转换设备。通过现成检测该单位的总体谐波含量高达惊人的18%!!!
     众所周知,变频器就是这样的大功率非线性电力设备。经过厦门市节能服务中心对厦门卷烟厂的现场检测变频器产生的谐波损失高达自身体额定功率的20%。厦门卷烟厂由于采用的变频器比较多,线路整体谐波含量已经高达8%!
      由于目前全世界还没有(预计100年内也不会有)真正能治理谐波的技术与设备。随着变频器大规模的使用,除用户有大量隐形损失(变频器处分表不能计量谐波功率,但是总表是可以体现的!),国家电力线路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
        在此提醒广大用户:
        1。采用变频器节能需要考虑高达20%的隐形损失,而不是某些广告资料所吹嘘的3%-5%---任何厂家都无法在变频器上实现如此低的损耗。
         2。目前全世界还没有(预计100年内也不会有)真正能治理谐波的技术与设备。所有吹嘘可以治理的都是骗子。仍然是采用分表计量的障眼法。---如果能治理,仅仅搞定钢铁厂中频炉的谐波问题就可以发大财!
        3。目前,一些骗子针对注塑机采用了所谓的注塑机专用变频器,实际是将正常5-10秒的加载时间缩小到0.2秒左右,以满足注塑机对压力的响应时间。此时实际等于对油泵频繁硬启动,产生的谐波以及对油泵的危害更大。
         4。正常情况下,变频器只有超过25%以上的节能才大概算是有效节能。即通过局部电度表计算的变频器节能率减去25%后,才是真正有效的节能。低于25%的不但不节能反而浪费能源。
       本论坛三流的骗子特别多,无论骗子如何狡辩,用户只要聘求电力公司进行专业检测就真相大白。此时骗子往往会以谐波浪费的是国家的电而不主张让电力公司检测,实际谐波浪费90%是用户买的单,只有10%左右可以穿过变压器进入公共电网。

网友A:
[]
既然这样说为什么国家不禁止使用变频器呢?
其实我觉得楼主说的不完全对,为什么要使用变频器,发明变频器是为什么用?
仅仅只是为了节能么?
我想不是吧,其实我觉得用变频器最主要目的是改善工艺,而不是节能,是大家在用变频器的时候才发现它有节能作用,当然高次谐波的污染是不可避免的,要解决这个问题还要靠大家继续努力~!
小弟什么都不懂只是随便说说............

网友B:
[]
我用变频器从来不考虑节能的问题,而是控制性能和故障率!如果连那点电都用不起的工厂,关门好了,话虽然说的难听点,我想大多数做设计的人也会有这种想法。
另外楼主的观点有一点是不正确的,高精度的控制不一定就是直流比变频强,要看你所选取的变频器的性能如何。中小功率的直流被变频取代是不可否认的发展趋势,但对于大功率的变频器,价格是最大的障碍。

网友C:
楼主问题尖锐,楼内讨论精彩。赏心悦目。

楼主:
国家为什么没有禁用变频器的关键原因,是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变频器的谐波危害。
我国技术力量与政府行政的严重滞后是有目共睹的,并非仅仅是技术因素。
打个比喻:我们目前所吃的鱼、虾、蟹、肉、无不比此次公布的多宝鱼的有毒成分少(激素、抗生素、重金属)。但是,因为涉及的范围广,这是不可能禁止的。
又如:我国电网电压基本是向上波动5-10%,每年造成的浪费超过2个三峡工程。这个简单的道理是任何人都可以明白的。现在的技术可以轻松实现电压波动小于1%,而且投资很小。但是现在还没有实现,原因自然是供电公司的利益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
同样的道理,变频器虽然对电网有污染,而且根本上不可以用于节能!但是,可以促进用户多用电!电力部门在还没有造成大规模影响之前是不会叫停的。
现在任何书本都在吹嘘变频器节能,但是真正认真分析变频率器谐波问题的却没有一家!!
中国的技术末路不是缺乏技术人才,而是人云亦云的垃圾专家太多!真正有真知灼见的理论是不能得到任何重视的。我多次将变频器节能是错误的技术原理,以及现场检测的报告发到国家发改委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却无任何回应。----这就是为什么国家不叫停变频器的关键。

网友C:
那么,请问小铭先生,不用变频器调速,用什么技术你觉得可行呢?比如说,摒弃交流调速?还是采用什么其它的交流电机的调速方案呢?

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的交流调速方案?你推荐的技术是什么?不会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吧?

网友D:
请教楼主:变频器产生的谐波能将高压计量互感器烧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变频器产生的谐波能将高压计量互感器烧毁吗?
你请教楼主吗?那他一定会告诉你,可以。嘿嘿。
你的问题其实不在于高压还是低压的问题,关键在容量,如果你的变频器容量小于供电变压器的容量1/3至1/5,就是安全的(估算)。而且对于不可控输入形式的变频器而言,输入侧谐波并不是很厉害。没那么“狰狞”可怕。

网友A:
正如楼主所说的,那些“垃圾”专家鼓吹变频器节能很大程度上都是利益再作怪,试想一下,要是楼主去卖变频器,每次都是说变频器的危害却不谈变频器的好处,那你一年能卖多少变频器?不管是对公司还是对你自己有什么好处,那样的结果很可能你被解职!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为什么不回答你的问题???
想下现在中国有多少人在做变频器,要是连两院都说变频器如何危害了,将使中国多少公司倒闭,多少人失业?我想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多的是政治问题。
我们做技术的很多时候只能考虑这样的一些问题,尽可能的改善(还要考虑到成本和价格优势问题——不恰当的竞争造成的),要从根本上解决还是要靠国家领导的态度。
    国情这样,如是奈乎!

网友E:
的确有很多方面用变频反而不节能,当然了 我们也不能一棍子打死,现在的条件下,以调速为目的的应用还离不开变频器

楼主:
如果你的变频器容量小于供电变压器的容量1/3至1/5,就是安全的(估算)。而且对于不可控输入形式的变频器而言,输入侧谐波并不是很厉害。没那么“狰狞”可怕。

供电变压器容量再大也不能减少或者抵消变频器谐波产生的浪费!!充其量是把谐波这个电网病毒分配到更多的用电设备。

交流电动机调速度唯一只有变极是基本没有任何损耗的。变频器调速比通常认为损耗最大的降压调速还要大!

变频器唯一合理用途是作为精确调速控制而不是节能。

楼主:
可以认为除变极调速外,其它的调速方法都是牺牲大量能耗满足工艺上的要求。
节能的技术与方式很多,用大量耗能的方式调速节能,从原理上就是多么荒唐可笑的呀!

网友F:
还没搞清楚,先顶下

网友D:
楼上深更半夜还在学习,精神可嘉,值得学习。

网友G:
明天来参与讨论

网友H:
变频器唯一合理用途是作为精确调速控制而不是节能。
同意楼主这一看法,我想变频器开发的初衷就应该是这个吧!在实际应用当中,就看你选用变频器的目的是什么了,如果是精确调速控制就不要想用它是否能节能了;如果是想节能那就要考虑其是否能节能,能节约多少的问题了,还有用变频器带来的副作用了。

网友I:
老外都用了几十年变频器了
为什么还在用?
什么东西都有利弊
就看你怎么用,用在哪里

楼主:
老外是用了几十年变频器,但不是用于节能.
最早成熟应用的是电梯,唯一作用是提高舒适性,但是会多用电.

网友J:
我觉得既然存在问题我们就应该正确的区看待它,不能就因为几个人或者某些报道就完全的摒弃它,它既然存在与这个世界,就应该有它的两种属性,我们也不能光看好的属性而忽略了坏的一面啊

网友J:
我觉得既然有问题我们就应该正确的去看待它,搞技术的不因该因为它有不好的地方就摒弃它,任何事物都有两种属性啊,我们既然能接受好的属性,为什么我们不能分析一下坏的一面呢?也许在坏的里面我们还可以发现故障的解决办法啊

网友K:
[]
楼主,我刚才浏览了一下帖子!发现你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我多次将变频器节能是错误的技术原理,以及现场检测的报告发到国家发改委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却无任何回应。"这句很经典,不过我感觉你发错了地方.变频器如果真的向你所说的那样的话,你就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的事情了,那可是关系到人类合理利用能源的问题(外国人也在用).你应该将现场检测的报告发给联合国的某个部门,中国有些部门处理事情确实效率太慢,如果联合国都没给你回信的话我建议你还是迁移到火星吧!

变频器也许真的对电网有什么影响(本人对这些方面不太了解),但是也不是一点好处没有,不能一棒闷死.人类的每一次进步都要付出代价,这是不挣的事实.难道我们人类就因为要付出代价就不想办法去进步吗?你一个人能挡住历史前进的车轮吗?说实在的我真羡慕原始社会的生态环境,不过我就是给联合国秘书长反映恐怕他也不能命令人类退回原始社会.我们只能意识到环境不好就尽量想办法让他变好!

本人说话向来得罪人,据说是先天发育不良,小弟有什么得罪之出敬请原谅!

楼主:
呵呵有人说,江湖骗子只能忽悠弱智的人.......果然。

网友C:
说心里话,交流调速有谁还能选择变极调速的方案呢?就是把他说成一朵花,也没人理的。26楼的发言,有哲理。第一,历史的进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第二,世界充满了矛盾,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好坏、正反、对错的两个方面;第三,大浪淘沙,人们总是把进步作为时代的主流,落后必然遭到无情的淘汰。残酷无情。

网友L:
引用 网友C:
说心里话,交流调速有谁还能选择变极调速的方案呢?就是把他说成一朵花,也没人理的。26楼的发言,有哲理。第一,历史的进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第二,世界充满了矛盾,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好坏、正反、对错的两个方面;第三,大浪淘沙,人们总是把进步作为时代的主流,落后必然遭到无情的淘汰。残酷无情。
26楼的发言,有哲理。第一,历史的进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第二,世界充满了矛盾,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好坏、正反、对错的两个方面;第三,大浪淘沙,人们总是把进步作为时代的主流,落后必然遭到无情的淘汰。残酷无情。

楼主:
呵呵/看来变频节能确实是假、大、空的东西,就是辩解也是之乎者也不着边际。
连一点象样的数据都没有,只能玩些推理想象的东西。

楼主:
最近CCTV10有大量揭露江湖骗局的内容。一切江湖骗局都有共同的特点:掌握了一些大众不知道的科学技术。
   变频节能这个江湖骗局就是利用大众不知道谐波损失的事实以及如何检测(当然多数骗子也不知道)。同时,传播国外也在大量使用的谣言(变频节能是美国与欧盟明确要淘汰的技术,只有智商有问题的邻国还在用)。这个误国误民的骗局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

网友K:
也许你说的是事实,不过要是美国和欧盟要对变频器动刀子,怕倒霉的不是别人!变频器大多数知名品牌都是出之美国或欧盟,如果他们淘汰了变频器,任何还有良知的国家政府都不会在允许变频器生存.到最后恐怕是他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当然,不关楼主的观点是否正确,我十分佩服楼主这种敢于发现问题,敢于提出问题的精神,就是楼主这种敢对前沿技术说不的人在推动技术的发展!

不过在新的代替变频器的技术未开发出来以前,我们只能先用变频器.如果谁有能力研究替代变频器的产品,我想那是民族之幸,国家只幸也!!!(到那时总算可以把进口的东西踩在脚下,好好出口了)

楼主:
[转帖]美国正在逐渐淘汰变频器。

《环球时报》 2004年01月07日 第二十一版
本报记者  李宏伟

  节电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电污染

  工业企业是用电大户,节电首先要从这里入手。。。。。钟萧阳说,中国企业要节电,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电网中的电污染。

  钟萧阳介绍说,电污染是一个比较新的名词,这种污染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确确实实存在。电污染的来源有两种,第一,电力系统供电时,机器会引起“瞬流”和“浪涌”两种物理现象。按理说,交流正弦波应该是光滑的,但有瞬流和浪涌时,弦上就会有毛刺,这就是电污染,浪费的电就从这里产生。第二,当电输送到企业时,企业内部也会有一个小电网,而很多运行陈旧的电机效率非常低,产生大量的瞬流和浪涌,在小电网里迂回徘徊,浪费了大量的电。事实上,不管是工业企业还是平常人家,电表上显示的用电数字并非实际需要的电量,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电污染浪费掉的。据估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电价值800亿元人民币。钟萧阳说,通过消除电污染,电耗可降低10%至20%。

  在美国,变频器正被逐渐淘汰

  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孟朔老师说,通过提高电品质节电是一种间接的节电方式,从理论上说是有效的。孟朔说,国内企业目前普遍采用的是一种传统节电设备———变频器。变频器的运作原理是这样的:由于用常规的电源供电时,电机、水泵和风机等只能在同一个转速下运转,这样就可能产生能源浪费。例如,风机在某一时段本来不需要抽太多风,但因为保持同一转速,风机抽的风大于所需量,因此要将多余的风放掉,这就浪费了电力。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使用外来的调节方式,如变频器,使驱动能力与实际需要相符,以节约电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变频器正在被逐渐淘汰。钟萧阳说,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已有很多实验显示,如果单看安装了变频器的机器,耗电的确比以前少,但如果把整个车间作为一个整体看,能源浪费并未有效解决,这是因为机器引起的电污染并没有消除,因此,被污染的电在整个回路(小电网)里乱窜,依然造成了电力浪费,所以必须采用系统节电,综合治理。

  至于怎么消除电污染以节约电力,钟萧阳提到了滤波技术。通过高质量芯片发出的电波时刻跟踪电流的正弦波,一旦发现毛刺就迅速削平。钟萧阳说,由于瞬流和浪涌是在几个皮秒(1皮秒等于1万亿分之一秒)内产生的,因此对芯片反应速度的要求非常高,如果芯片质量不高,就只能削平谷底和谷峰的毛刺,电污染仍然消除不了,浪涌和瞬流会在小电网里愈演愈烈,造成恶性循环。所以,消除电污染必须彻底。这就需要在总配电柜、子级和次级配电柜上都安装精良的设备,不让电污染在任何地方产生。

楼主:
美国是变频技术的既得利益者,尽管早就知道变频节能的危害,但是只要不污染自己就可以。

网友K:
变频器淘汰之后用什么东西实现无极调速呢?上面的文章的确提出:
"但如果把整个车间作为一个整体看,能源浪费并未有效解决,这是因为机器引起的电污染并没有消除",
文中有提出
"通过提高电品质节电是一种间接的节电方式,从理论上说是有效的。"
"电污染的来源有两种,第一,电力系统供电时,机器会引起“瞬流”和“浪涌”两种物理现象。按理说,交流正弦波应该是光滑的,但有瞬流和浪涌时,弦上就会有毛刺,这就是电污染,浪费的电就从这里产生。第二,当电输送到企业时,企业内部也会有一个小电网,而很多运行陈旧的电机效率非常低,产生大量的瞬流和浪涌,在小电网里迂回徘徊,浪费了大量的电。"
"至于怎么消除电污染以节约电力,钟萧阳提到了滤波技术。通过高质量芯片发出的电波时刻跟踪电流的正弦波,一旦发现毛刺就迅速削平。"
我感觉(只能感觉)看来要净化电网主要靠的还是滤波技术,
"因为已有很多实验显示,如果单看安装了变频器的机器,耗电的确比以前少"
如果滤波技术+变频器能不能省电呢?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点断章取义,不过柔和2个专家的意见看来净化电网主要靠的是滤波技术,如果滤波技术能够把变频器产生的电网污染给滤掉是不是能达到省电的目的呢?

网友M:
但是用滤波,滤出的波用到什么地方呢?是浪费掉呢,还是送还于电网?

网友C:
这里的议论越来越有意思了。在考虑是不是置顶的问题,还是在看看讨论的趋势吧。

我看到了“忽悠”的“高手”。非常感谢这里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变频器应用工程师们“饭后茶余”的消遣信息。

楼主引入了一个技术参数单位----皮秒,哈哈。这样量级的高次谐波在我们的设备上有反应吗?从现行的国家电网质量标准上,能够对25次以下的谐波作为分析评判的标准就可以了,对于更高的谐波基本没有什么“想法”,因为所有的电气元件还没有那么高的反应速度呢。再说了所有的交流电都是由谐波组成的,就目前的电量分析,也就是对“有形”的(可以检测的到的)谐波进行处理,采用功率因数来评价电网,并以此进行经济核算。这是实实在在的。

从事理论的和从事实际应用的互相交叉,并不完全的熟悉,拿一篇理论文章放到应用专业堆里,云山雾罩,好神秘,好微观。其实就像是歌德巴赫猜想。而拿一个实际的问题放到纯理论专业堆里,也同样会得到相同的效果。

于是出现了忽悠。现在很时髦忽悠。而且这种忽悠还能抬出一两个专业的鼻祖或者泰斗,吓唬人呢。直到把你彻底搞晕为止。以前在这里很少见这种现象出现,现在似乎越来越多了。看来这里的“林子”开始大了,招徕的鸟也越来越多了。嘿嘿嘿。

网友N(2006-12-31):
变频器唯一合理用途是作为精确调速控制而不是节能。

网友O:
好精彩的辩论,我这个变频器的菜鸟受益非浅,,忍不住写几句,我是使用者能够把设备玩转无故障,就可以了,没有考虑到从这里节能,工厂的能源浪费,就够节能的,但是老板不发奖金,哈哈,随便说说,因为要做个事情难,要投资啊

网友P:
本人支持搂主!
[]确实碰到很多情况,设计人员只是以一个变频器能节能的理由,就轻率地给电机加上变频器,并没有认真地核算。往往是加了变频器后反而更浪费了。举个例子,中央空调上的水泵和风机,以前有用双速电机的,现在都普遍改变频了,打着节能的口号,实际却是,写字楼的中央空调通常只要运行在上班时间和下班时间,两种不同的负荷,更本用不着变频呀?多浪费呀,全负荷运行,加上变频器运行,您说说变频器损耗要浪费多少电,还不要提谐波的消耗了。

变频=节能,可以休矣! 有良知的设计人员,要谨慎考虑功能需求,考量负载的特性,然后再作选择!

网友C:
变频器是一种交流传动的技术,他所以应用广泛,是因为市场的需求。变频器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就和人一样,不完美。所以,看问题一定要客观才是。
最近,听了一个日系品牌的变频器应用讲座。授课人都是日本公司来的工程师,有意思的是,在介绍他们公司产品的时候,很客观的。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感觉很实在。比如说,谈到变频器的节能,采用实例的手法表述其技术应用,什么样的情况,可以采用变频器提高工作效率且降低运行成本,什么时候,没有必要更换成变频器。更换了,反倒造成浪费。并且给出了一些计算和推导的方法。呵呵。
听了这个讲座,联想到本论坛里的有关变频器节能的讨论。自然有些感想了。实事求是,太重要了。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都是一种偏激,都会给我们带来负面效应。

楼主:
就事论事,这里讨论的是:变频器节能的大问题---高达20%的谐波损失!

网友Q:
楼主老揪住这个问题不放,变频器节能要看现场工矿有没有节能的空间,变频器本身是耗电的,变频器是只是人们用来无极调速的一个工具,至于节不节能,就要看你怎么利用了。就上面提到的中央空调变频调速来说,两个不同的负载,是没错,变频器只是完成了,在你室内温度已经降下来的情况下,满足当时的供求,这时不需要电机满负荷运载了,把那部分的浪费截下来了。
现在中国对谐波的治理没有欧洲国家做得到位,中国在设备投资上面,是能省就省,能不加滤波器就不会主动去加滤波器,所以就像楼主所说的,变频器带来多少的谐波危害,中国的电网污染很大,不干净。欧洲国家对谐波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就变频器而言,大部分是内置了滤波器,这一点我们还要向人家学习。现在在西门子旗下的罗宾康完美无谐波高压变频器,它对谐波的控制就做得非常好。

网友R:
我也来回几句吧
五年前,我也是做变频节电的应用工程师,在手头也做了不少类似的项目,有中央空调,注塑机,恒压供水等等.

我基本赞同楼主的意见.变频器,初始的应用,是在软启动及精准调速上,变频器的节电,大家都粗浅的这样来理解,变频器就是变频变压器,所有的节能都是降低频率来实现的,变频的同时,电压也降低,所以,就认为是节电了.相信做变频节电的工程师,都没有认真的去考虑过,变频器本身的损耗.产生的谐波选成电网的无功损耗.

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五年前,老板为了要我们实现达到所谓的节电效果,在现场调试时,我们从技术上做手脚.

前面大家也讨论过,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正反两面。变频器并不是节电器,只适用在精准调速场合。当然。在恒压供水,恒压供气场所,节调节的空间比较大,会起到一定的节电效果。

这是我的个人意见,错误之处,请大家指正。

网友S:
楼主能介绍一下变频器运行20%的损耗是怎么测或计算出来的吗?
另外,楼主知道谐波电流,谐波电压,谐波的失真系数是怎么计算的吗,大概是多少?
IEC或NEMA的谐波标准是什么?怎么去检测?
回去查文献,用公式推导一下,你就不用在论坛愤青了。

网友K:
电表是显示不出来,老板能少给电业局钱就行。反正老板在乎的是他要拿多少钱给别人,至于电业局要贴多少钱进去,老板才不关心呢!再说了电业局又不是傻子,让他往里贴钱。。。。。。

网友T(2010-02-03):
因为有个变频机组的项目,因此对给我们机组用的变频器做了一些测量。用的是双IGBT的变频器,也就是IGBT整流,IGBT逆变。同时用横河的WT1600对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进行测量,输出侧使用的可以测量高频的电流互感器。
测量结果是VFD的满载效率在97%左右,在我们的机组25%负荷时,VFD的效率是94.2%。由于是双IGBT的结构,因此谐波控制的也不错,V THD 基本在0.87%~1.73%左右;Ithd 要高些,最高有8%左右,但是按TDD计算,核算下来也不高,基本在2%左右。
这是都是实验结果,我们让变频器开发厂商按照IEEE519的最高条件来设计变频器,因此的确没有楼主讲的这么恐怖。当然如果使用的SCR整流,THD的含量会大大增加,28%的THD含量是无法回避的,用了滤波电抗等,估计也有25%左右。除非使用有源滤波。
从这种角度来讲,变频器不是做不到好的性能表现,而是使用足够好的技术,高的投入来实现优良的节能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