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7):
三相380V 22KW电机每条线电流多少安

如何计算每条线的电流

给个计算公式吧

最好简单易懂的

谢谢大家

网友A:
根据:P=3*U(相电压)*I(每相)*cosΦ
所以:I(每相)=P/[(3*220V)*cosΦ]}≈P/3*220V*0.75≈P/500=2P/1000(单位为W)=2P(单位为KW)
           注:设cosΦ=0.75
所以一般大概电机的每相电流为其功率的2倍,象22KW的电机则每相电流为44A

楼主:
太谢谢了

很惭愧

电工也作了几年很多基本的都不懂

身边的同事要么不懂要么不太愿意教

真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