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7):
那位大哥会画双重连锁正反启动,带速度继电器无变压器单相半波整流能耗制动的原理图呀,求求帮忙.

网友A:
不好意思,此楼画错了
请看下楼

网友A:
SJ1用来避免电机刚停下时跟刹车器的触点竞争问题。

楼主:
这位大哥画的没有按纽互锁,也没用速度继电器呀,不符合题目给的要求呀

网友A:
按钮互锁倒是有的,只是我原以为你是实际去用的,因为考虑到速度继电器不好找,就擅自换用时间继电器代替了,现在我又画了个用速度继电器来控制的,不知可合题意?

楼主:
这个图差不多,谢谢赐教

网友B:
您的一个小小的疏漏,会导致短路.呵呵!好好看一下你的控制电路部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的一个小小的疏漏,会导致短路.呵呵!好好看一下你的控制电路部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
你观察的真仔细,同意你的结论!零线(N)应接在KM1 KM2 KM3线圈的公共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