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7):
我这里的某一电机轴承温度,用热电阻测量,在就地热阻上量为30度,在端子排上量也是30度,但是经过DCS卡件后显示出来就是20度,这也罢了,但是,如果我用标准器模拟热电阻加信号,DCS显示与标准器示值一样。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是怎么回事?难道热电阻元件和标准器的输出电阻信号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干扰吧,试试用屏蔽线,和传感器外壳接地。

楼主:
我们这里都是屏蔽线,单端接地,接在热工接地网上的

网友B:
三根线有没有接地的,对地量一下

楼主:
这个没有量,可以试试

网友C:
我觉得热电阻是3线制的。可能你的DCS系统中点的描述设置的是4线制。

楼主:
可是我们又不是仅仅有一个测点,别的测点怎么没有问题呢?

网友D:
偶也不懂,上次我们接的密度计也是这样子的,现场有1。3。千克/立方米,但是到了DCS就只有0。920千克/立方米了,调试的在晚上喊我去查线,我说我们的4——20毫安已经过来了,不关我的事情,但是他还叫我查,当时我的万用表坏了,没有办法查给他看,但是他非得让我跑现场去,为此我和调试的闹僵了,后来找来万用表,两了一下有8毫安左右的电流,也不知道他们改什么地方了,第二天就好了,但是我看了一下,电脑里的量程并没有改变,现在想想真郁闷。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里的某一电机轴承温度,用热电阻测量,在就地热阻上量为30度,在端子排上量也是30度,但是经过DCS卡件后显示出来就是20度,这也罢了,但是,如果我用标准器模拟热电阻加信号,DCS显示与标准器示值一样。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是怎么回事?难道热电阻元件和标准器的输出电阻信号有什么区别吗?
"但是经过DCS卡件后显示出来就是20度"这个温度会不会不是电机的温度?而是别的元件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