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11-27):
我是一位菜鸟,单位的一台触摸屏花屏了,新买了一台.mt506 的.请问如何安装程序,以便能够正常使用?plc系统是好的.先谢过了.

楼主:
忘了!原来也是用的mt506的.

楼主:
谢谢!关键是电脑和触摸屏如何连接和传送?

网友A:
当然是先有个软件,然后再有个数据线!再就是上传、下载!不就一切OK了!

楼主:
程序有,用什么连接线?

楼主:
那里有卖的?多少钱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