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SIM

楼主(2006-11-27):
在 PLCSIM中
可以模拟DB块中的变量吗
怎么实现??

网友A:
没试过。
DB中的变量有点麻烦,
每次我想知道DB中的变量是在程序哪个块中执行写操作的。都难查到,只能靠在每个块中查找。太慢了,

网友B:
当然可以!!

网友C:
直接输入就完了如:db2.dbd0

网友A:
楼上的是说在哪里输入?
比如说要想让db2.dbx0 置位。
在哪里置。

网友B:
要想让db2.dbx0 置位。在模拟器内输入DB2.DBB0,然后在0位'划勾'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