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

楼主(2006-11-27):
变频器50HZ以下是恒转矩调速,50HZ以上是恒功率调速,请问50HZ以上恒功率调速是根据什么原理来的,根据什么公式来的?请师傅们赐教~谢谢了~

网友A:
50HZ以上是只调频率不调电压,当频率升高电压不变是磁通下降,电机最大转矩下降所以是恒功率调速

网友B:
呵呵;比如你的电机是3.7KW的,在额定频率50HZ时已经达到了3.7KW,你调到100HZ时,它不可能变成7.5KW的电机,只能还是3.7KW,对应的输出转矩降为原来的50%;

楼主:
谢谢两位师傅,可我想要的答案不是这个~变频器最大电压只有380V,早50HZ以上电压只在380而电流是随负载变化而变化的,那么P=UI电压不变,负载不定时电流等于在变化,那为什么可以近似为恒功率呢?转矩下降了,那他和功率有什么关系呢?感谢各位老师指点指点~

网友C:
不懂 望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师傅,可我想要的答案不是这个~变频器最大电压只有380V,早50HZ以上电压只在380而电流是随负载变化而变化的,那么P=UI电压不变,负载不定时电流等于在变化,那为什么可以近似为恒功率呢?转矩下降了,那他和功率有什么关系呢?感谢各位老师指点指点~
嘿嘿嘿,问出这种问题了。

电机的基频以下恒转矩调速,基频以上恒功率调速,是基于电机的轴输出特性而言的。不是电机的电磁特性。因为电机的电磁特性不能很好的形容负载输出的关系,所以,采用电机轴的机械特性来描述,这样,就可以很好的与电机连接的负载特性建立关系了。

因此就有了电机的机械转矩特性的平衡方程式,也有了旋转机械的功率平衡方程式。在功率的方程式里,没有电参数,只有转速和转矩的参数

楼主:
谢谢师傅指点,略有所明,如能提供公式参考,将不胜感激~~~~~~~~

网友D:
在百度里,输入“旋转机械功率公式”或者“旋转机械功率平衡方程式”,然后回车。卡。。。,就出来了。

网友E:
真够详细的,连回车的一声卡都描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