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7):
一75KW冷却泵电动机,采用星--三角启动,启动三秒钟电流就降至130A左右,10秒转换时却250A断路器跳开。  请问各位是何原因?

网友A:
接线是否有错?

网友B:
1   星.角 接线错
2     旋转方向不对

楼主:
具体情况是:一共是3台冷却泵两台是90KW ,如果启动一台9KW的,再启动这台75KW的就很正常啊。单独起就是以上情况。

网友C:
检查仪表线路,确认读数无误
检查断路器是否是电机型的还是普通型的

网友D:
据情况判定有可能是负荷重,电机小。

网友E:
用自耦降压器启动啊

网友F:
是不是启动时间设定短了或是出口阀没有关死?

网友G:
你这三台电机的电器原理图是什么样的?
接触器的规格和控制电压是多少?

楼主:
谢谢各位了,接触器是170A的3个,控制电压是380V。开关是NSD-250A。

楼主:
7楼的朋友说的有点道理。

网友H:
仪表接线可能有问题,另外,断路器看看是否是电动机保护型.

网友I:
具体情况是:一共是3台冷却泵两台是90KW ,如果启动一台9KW的,再启动这台75KW的就   很正常啊。单独起就是以上情况。        情况已经很明显了,负载过大,电机启动电流大,空开才跳开的。

楼主:
想不到仪表接线可能有什么问题哦,就一个电流表哦,断路器不是电动机保护型的.是普通的。但是转换是电流只有130A左右啊。

楼主:
14楼的朋友,你好,先谢谢你啊。但是情况是启动时开关不跳啊,是在转换时跳的啊。

网友J:
会不会9KW与大电机有连锁保护

网友K:
不好意思,没有看到第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