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7):
各位工控高手;晚上好 !
    有个技术问题向大家咨询:
             怎样用simovis或drive monitor这两款软件来控制6RA24的启停,
其参数怎样设置。咨询过很多人,也向代理商问过,都没有结果。都说没这么用过,说是多事。虽说6RA24也来也少,但我还是很想知道可不可以这样用。恳请用过的师傅能告知。
                                   在此先谢谢

网友A:
我用过控制440不知道和6RA28一样不,
440是可以的,不过需要在440中的控制方式改为COM

网友B:
无非就是改变控制字中的启动位,  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