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7):
请教:
电动机绕组一般是多少欧姆?如何判断电动机的绕组有问题?

网友A:
三相电阻应平衡,最大不超过5%,绕组对铁大于0.5M

楼主:
从接线端量线圈电阻,电阻为多大时,可以判断马达烧了。

楼主:
是不是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还请朋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不同功率不同类型电机绕组电阻是不一样的。要直接测量电阻定好坏只有跟相同电机对比,或查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相电阻应平衡,最大不超过5%,绕组对铁大于0.5M
是这样的,只是没说明绕组对铁大于0.5M指对壳绝缘值。
一般7kw~0.5Kw的三相绕组我记得是5~20欧吧,反正不用管他即使是1~100欧也好,只要记得“三相电阻应平衡,最大不超过5%,绕组对铁大于0.5M”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