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 E540 1.5K的问题

楼主(2006-11-27):
FR E540 1.5K 输入三相中的一相跟P1 + 短路片短路了,能修不?

网友A:
E540是模块一体化的,修起来要整个更换;

楼主:
是4.5K的,拆开来看了,主回路连接进了个黑色的模块(应该就是你说的那个模块),另外看到他上面那块电路板上有个橄榄绿色,纽扣大小的电容断了一脚,断脚处未发现产弧现象,跟短路有关没?

网友B:
那个可能不是电容,而是压敏电阻
是整流部分短路了
可以在直流部分和整流断开
在变频器合适的地方单独加整流模块和保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