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7):
各位好,我现在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用的是的西门子的PLC和西门子MM440变频组成的网,是用DP线连接的,问题是:开起这个变频器,就出现与这个变频的网络就断开瞬间就又自动恢复,以前运行没有出现这个问题,没有动过任何东西,这台变频器就带着一台电机,我已检测这台电机和连接线没有任何问题,换台好的变频也会出现这个问题,请问那位高手知道是怎么会事.
谢谢!!

网友A:
按你讲的现象来看, 非常像电磁EMI干扰 (变频器起动)!

请问:
1. Profibus电缆的屏蔽层是否与电柜的金属板紧紧地固定在一起吗?

2. Profibus电缆的屏蔽层也必须与DP插头的金属外壳紧紧地连在一起吗?

楼主:
首先谢谢二楼的回答,但我们有六台变频器连放在一个电柜里面,开其它的五不会出现全停车现象.开这台就全停,用这台连接的负载(电机)接到旁边的一台就不出现象这种现象,接地应该没有问题,不过现在开其它的五台也会偶尔出现网断,全停车现象,但不多,不像开第六台,一开就出现网断全停车,是瞬间现象,,网就又自动好了,现在找不到问题,因生产关系,急求方法,
谢谢!!

网友A:
谢谢rock0032提供的进一步细节. 就你描述的现象, 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性----Profibus DP网络信号衰减太多! 我遇到过与你非常相似的"奇怪"现象.

解决途径:
1. 如果现场同意的话, 可以把 Profibus-DP网络波特率向下降. (比如, 1.5Mb/s----->500Kb/s).
2. 或者买个RS485 repeater放大信号!

楼主:
你好
但为什么以前就可以啊.
2. Profibus电缆的屏蔽层也必须与DP插头的金属外壳紧紧地连在一起吗?
不过我有点想可能是你上说的上这点
有一点我就一直不明白,就是为什么其它的可以没停车,而开起第六台就停呢.
如你不见议的话就可以用QQ与联系
QQ号:85411766

楼主:
我天天下班就在网上.

咱们共同学习

网友B:
故障是不定的
3楼的不错
我以后也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