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8):
小弟现在刚开始学会用PLC前几天刚买了欧姆龙的PLC,主机用的是CS1W-CPU63H,输出模块是C200H-OD219,结果用的时候一不小心烧点了,烧掉了输出的一个点,打开一看有一个三极管烧爆了,于是在程序中把这个点的输出换成了其它不用的点,重新开机调试,发现现实面板上的灯会亮,电脑监视程序的输出也有,但就是输出点上没有电压,不仅这一个点没有,是所有的点都没有了,后来我一个一个点都强制输出了一下,所有的点都能在程序里输出,面板上的灯也会亮,但就是对应的点没有输出,到底怎么回事呢???难道烧一个点,所有的点都烧坏了吗?

请求各位高手和大虾帮帮小弟!!!

 不胜感激!!!

网友A:
拔掉所有的输出线,坏掉一个点应该好用的

网友B:
检查输出模块的公共端和24V电源接线是不是被折掉了

网友C:
板上的COM线烧断了.

网友D:
换一个新的C200H-OD219;

网友E:
按3楼说的试一下,还不行就要送修了.

网友F:
我也碰上过类似的问题应该是COM线出了问题